米速度

楼主(2015-03-11):
变频器加编码器只能算距离,怎样转换成米速度,也就是说米每分钟,每个时刻间的(触摸屏上显示的)

网友A:
可通过编码器的脉冲率计算。

网友B:
速度就是单位时间的移动量。
PLC有一个指令,可以算单位时间的脉冲量。
好象是叫 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