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能带动普通的MY2NJ的继电器吗??

楼主(2015-03-11):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能带动普通的MY2NJ的继电器吗??

网友A:
引用楼主w421635637于2015-03-11 19:23发表的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能带动普通的MY2NJ的继电器吗?? :
电容式的接近开关能带动普通的MY2NJ的继电器吗??
加个中间继电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B:
电压合适就可以带动

网友C:
通用的电容式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可以在12-30VDC左右、电流在100mA左右。一般的欧姆龙MY2NJ继电器在24VDC工作电压下的工作电流在40mA左右。只要你的选型合适,在继电器线圈的两端加上一个续流二极管,是可以长期稳定工作的。

网友D:
可以呀,用过了。

网友E:
可以的,用过很多,都是接近开关直接带欧姆龙的中间、延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