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为什么万用表欧姆当测带24v电源的线(24v线和零线)是通的,零线和信号线也是通的,而把24v电源断掉则不通了?? 求解,在下新手不太懂。

网友A:
不能带电量

网友B:
不知道你讲的万用表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也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量程测量的,如果你搞清楚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带电时测量通、不带电时测量又不通了,你很幸运没有烧掉你的万用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讲的万用表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也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量程测量的,如果你搞清楚万用表的工作原理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带电时测量通、不带电时测量又不通了,你很幸运没有烧掉你的万用表。

       这位大师说得非常对,万用表档位功能是一一对应的,欧姆档是不能带电测的,如果是220v或380v的,你的表就已烧坏了!

网友D:
恭喜你!找到了玩坏万用表的新方法!

网友E:
自动换挡的万用表是不容易烧坏的。

网友F:
还是用电子表好一点!

网友G:
引用楼主菜鸟想憋老鸟于2015-03-11 20:30发表的 万用表测电压 及通断问题 :
为什么万用表欧姆当测带24v电源的线(24v线和零线)是通的,零线和信号线也是通的,而把24v电源断掉则不通了?? 求解,在下新手不太懂。

大哥  欧姆档是测电阻的  本身万用表里就有电源  你这么测相当于是用万用表测一个电源的电阻  好伤!  断开之后就开路了 电阻当然无穷大   好伤!
另外  能不能不要用零线来形容24V直流电源的0V。

网友H:
没有电工证最好不要玩这个电老虎,小心牠把你吃了,小命多少还是有用的。

网友I:
好好学习电工基础吧

网友J:
先看看说书吧!

网友K(2015-05-18):
有一次脑残了没断电直接用二极管档去回路测通断!万用表直接炸我手里了!

网友L:
一般没用过的档位使用前先看看手册,比一来看手册效果更佳,一来二去就会了。
实践中学习比理论死记来的快。

网友M:
測迴路要先斷電歐.....(你剛剛如果帶電測,你電表可能燒了)

网友N:
有次我用电流档去测电压,,结果不用说了哈
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