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小弟最近才开始学PLC,使用的是CP1H-X40DT-D,弄了几条语句控制电机,之前使用SPED+PULS语句控制,没有问题: [attachment=132696]

后来想用ACC语句控制,因为有加减速,比较好些,于是写了这个: [attachment=132697]
但是运行的时候,手动将W0.01置1,脉冲输出完成以后,标志位A280.03也有了上升微分触发,但是RESET就不能正确把W0.01置0,监视模式下还变成绿色,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另外,我想用电脑作为上位机,通过RS232线和扩展接口控制PLC,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我只需要将W寄存器的一些位置位就可以,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楼主:
人工置顶,求帮助!

网友A:
不是同意周期上升沿

网友B:
上位机的组态是什么做的?组态王?还是VB?VC?组态王的话,直接看看组态王的资料,很简单,如果是VC或VB的话,可以参考无协议通信的知识,通过串口发一串码·········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把W0.01的上升沿去掉,用@PULS应该就好了

网友D:
同意4楼,我也是新手。上个月做了一个这样的。你看手册是是用@的。不过那个大师解释下有@和无@的区别呀

网友E:
脉冲结束段接常同,不能接在w0.01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的组态是什么做的?组态王?还是VB?VC?组态王的话,直接看看组态王的资料,很简单,如果是VC或VB的话,可以参考无协议通信的知识,通过串口发一串码·········

上位机准备用LabVIEW编写,因为比较容易,大哥你说的就是“@00WR………………*”的那种是吗?使用这种置位和读取方式,还需要在PLC里面添加语句吗?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W0.01的上升沿去掉,用@PULS应该就好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结束段接常同,不能接在w0.01后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4楼,我也是新手。上个月做了一个这样的。你看手册是是用@的。不过那个大师解释下有@和无@的区别呀

嗯,加了@以后就正常了。在百度找了一下,说是有@的指令,前面通了以后只执行一次。我的程序如果不在puls前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执行PU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意周期上升沿

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看不懂你在说啥,但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的组态是什么做的?组态王?还是VB?VC?组态王的话,直接看看组态王的资料,很简单,如果是VC或VB的话,可以参考无协议通信的知识,通过串口发一串码·········

大神,请教一下,关于上位链接指令(就是那个@00WR…………*CR)的详细用法,哪里能找到呀?嗯……其实我只需要知道如何置W寄存器的位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