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1):
我刚刚接触这方面东西,有很多东西不太懂,希望大神能帮帮忙。谢谢了
我打开MR Configurator这个软件时,总显示communication is offline,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装这个软件的时候提示说

failed to install winDriver's kernel modul
Error calling class installer register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MR-J3-10A伺服驱动器上的CN1的SCSI的接口连接输入输出,而控制器不就是输入信号的吗?
但我看手册上控制器连接的是CN3的网线接口,所以不太理解。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先不连控制器,用MR Configurator这个软件连接驱动器,直接试运行电机。
一直没想通,比较着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软件使用错了,MR-J3系列的直接连接伺服放大器的话使用221E这个软件,QP软件是使用QD75使用的。
  • 下载积分:+1(2013昙花一现)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用这个MR Configurator2 自己搜
  • 下载积分:+1(2013昙花一现)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使用错了,MR-J3系列的直接连接伺服放大器的话使用221E这个软件,QP软件是使用QD75使用的。

    谢谢帮助。
    我就是用221E这个软件的,还换了好几台电脑试的,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我是不是要换成MR Configurator2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MR Configurator2 自己搜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