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主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5-03-12):
step7 做一个主程序(OB1)来控制整个系统的运行时间,最长控制多长时间?怎样在wincc来加密控制这个时间?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做一个定时停止程序运行的程序吗?S7-300的PLC可以用多种方法实现。当然这写程序是不能在这里共享的。

网友B:
你说的是那种时间
1、系统时间 程序做好后它的时间和你的电脑系统时间是一致的,有的触摸屏时间是同步plc的 有的是自己本身就有时间域(这个时间域和你下载画面的时间是一致的)上位机电脑也是一样, 前提工控机的图控完成之后不要修改时间以及用户名。这会对图控或者系统有影响。
2、控制时间 建议用计时器做,你想控制多久就可以控制多久(前提硬件完好) 这样方便一些如果用的多 可以自定义子程序eg :FC10每次调用即可。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楼主:
1楼感觉你的话是挺有帮助 但好像有没有帮助

楼主:
二楼 时间继电器最多用多少个 我知道一个在两个半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