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PT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5-03-12):
FX2n-4AD-PT模拟量模块,小弟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通道的采样平均值是什么意思
2,该模块的每个通道是否是在固定的间隔时间采样一次
3,每个通道是否可以设定不同的采样平均值。

网友A:
温度这个东西,波动非常大。
如果你测量当前值,那波动非常厉害,不管是看起来,还是用来做运算的根据都不行。
所以一般都有一个平均次数。如果设置为8,那有一个地址,专门存放8次的平均值,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也可以设置更多的采样次数。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不同的采样次数。
[attachment=132721]
详情请参考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关于4AD-PT的章节。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4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