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5P4N缓冲地址问题

楼主(2015-03-12):
请高手解释下G以后的地址代表什么?在那本手册那一章

网友A:
G就是代表缓冲地址。
具体地址是多少,可以查手册。给你一个表格,这个查起来方便。
副本QD75-parameters set-exl.rar

网友A:
G1000 是轴3的当前进给值,32位的
G1100 是轴4的当前进给值,32位的
G14000~G19999都是轴3的定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