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12345

楼主(2015-03-12):
rt,假如我现在有很多报警同时触发,但是触摸屏上只能显示一个,解完这个报警,下一个报警就不显示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呢,让报警顺序显示出来

网友A:
  西门子的触摸屏 可以设置只显示一行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引用楼主543249117于2015-03-12 19:14发表的 报警优先级显示 :
rt,假如我现在有很多报警同时触发,但是触摸屏上只能显示一个,解完这个报警,下一个报警就不显示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呢,让报警顺序显示出来

可以在程序上面做啊,

网友C:
历史记绿

网友D:
触摸屏历史记录功能就可以

网友E:
楼主可以在触摸屏上用,信息显示的部件,地址对应的值0 对应无报警,1-15分别对应15个报警的信息。然后在PLC程序里用赋值指令,依次在报警触发的情况下串联一个1S脉冲,往该地址里赋值1-15  。这样在多报警的情况下,只会显示最后一条报警的信息,处理完该报警,会显示上一条报警,这样依次处理到最后,显示的是无报警。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F(2015-05-08):
楼主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用触摸屏里的事件登陆功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