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绝对控制记下4个位置的数据,跑出的实际位置不准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12):
CP1H绝对控制记下4个位置的数据,跑出的实际位置不准确是什么原因?但是定位后到达停止时的当前数据和记下的数据是相同的,比如第一个位置是10000,第二个位置是20000,第三个位置是30000,第四个位置是40000,记下这4个位置后,然后绝对定位,到第二个位置,停下来显示当前位置是20000,但实际上伺服电机停的位置不是20000的位置。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我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是重新焊驱动器的50PIN线解决的,
定位是保存的位置是相对于原点的,原点位置不要变动

网友B(2015-07-15):
焊接50pin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一点一滴

网友C:
考虑一下干扰!机械松动!

网友D:
实际偏差是多大?往大的方向偏还是往小的方向偏?还是无规律?
好好赚钱

网友E(2015-08-15):
相差脉冲一致吗?一致就加补偿脉冲,不一致查机械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