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5和p的使用

楼主(2015-03-12):
为什么sm0.5和P的使用会是一秒钟执行一次 。 sm0.5是产生0.5秒的高电平,0.5秒的低电平。结合P是如何产生一秒的脉冲的,搞不懂这个过程。

楼主:
如果是m0.0 能使m0.0 产生一秒接通一秒断开的脉冲么。

网友A:
定时器撒

网友B:
在S7-200程序中 sm0.5是on - 0.5S ,0FF -0.5S 。在ON的状态下 根据PLC的计算周期如果不加“上升沿”P 则会一直运算下去,加了P之后在ON的状态下仅仅执行一次。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C: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介绍一个数字电路的专用名词----占空比,占空比是指脉冲信号的通电时间与通电周期之比 。SM0.5是S7-200中内部的一秒钟脉冲发生器,它的通电时间为0.5秒、断电时间0.5秒,通电周期为一秒。你的这条指令段加了一个P,是为了更好的执行秒脉冲接通时完成加一的任务,就是说更加保险。

网友D:
假如不加P的话,0.5秒内每个扫描周期会加1,扫描周期短的话500ms会加好几次。加了P每秒加1.

网友E:
这个控制程序分两步来理解。
第一步;那个SM0.5这个是系统时钟脉冲标志位,上面大家已经都说了。
第二步;这个P上升沿的含义,当沿前面的有效时的本次扫描周期内,这个P值为1,其它时间段都为0。要使这个P再一次有效,必须使前面的位值改变一次逻辑后,且为1时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