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2):
1.我这里用电流互感器,一般只穿过一条线,如果同时穿多条线,是否能测这几条线总的电流?这样准不准?
2.如果测量的电流超过电流互感器的最大一次电流,例如我用50/5的套入过100A电流的线,会对互感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1可以测多条线的总电流
2对互感器影响不大,但读数就不准了,算超负荷吧

网友B:
1,一个互感器穿一根线,测的穿线那相线电流,穿二根线测的是没有穿线的那相的电流,三根线同时穿测的漏电流。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超负荷用烧互感器

楼主:
    看上图嘛,L1相两根线进互感器,但两根线之间的电流是不相同的啊。我就弄不清楚到底测量结果是两根线之和?还是只能测到电流大的那根线?

网友D:
    穿多根线你能测出什么?你要测各相电流准确值要分别用三个互感器,超量程应该会烧掉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上图嘛,L1相两根线进互感器,但两根线之间的电流是不相同的啊。我就弄不清楚到底测量结果是两根线之和?还是只能测到电流大的那根线?

    楼主你看这两张有什么区别,到底是穿了几根线。 [attachment=132809]

网友E:
    楼主问题,1楼回答正确
    7楼两图一样的

网友F:
    按顶楼的图,应当是没问题的;可以实际测量一下,以作比较。

网友G:
    支持2楼    。,一个互感器穿一根线,测的穿线那相线电流,穿二根线测的是没有穿线的那相的电流,三根线同时穿测的漏电流

网友H:
    图中同一相线穿二根可以,两台马达同时工作,互感器选100/5及以上;用50/5会冲表或烧互感器。

楼主:
7楼的左图没有问题,但是倘若把右图的其他两根线分别改成8KW和4KW呢?每根线的电流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网友I:
2楼有点道理啊。

网友J:
穿多跟则这么多根之间确保要是同一相, 如果超过了一次电流最大值,则互感器磁饱和, 短时可以,长时间这样会对互感器的精度造成影响! best reg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