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修改了WDT的默认数值后,把这段程序删掉?

楼主(2015-03-13):
怎么在修改了WDT的默认数值后,把这段程序删掉?大家能给一个示例程序吗?
2810803826@qq.com

网友A:
扫描周期大于看门狗定时的时候,执行WDT刷新看门狗定时计时器,使其重新计时就行。
若实在要删的话,就在编辑软件里面删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