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的伺服报警信号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5-03-13):
大家看一下三菱MR-J2SA的接线图, 我使用的就是内部电源, 3和13短接,然后接到24V继电器的14端子; 继电器的13端子接到伺服18端子上; 当伺服没有报警,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个继电器是亮还是不亮呢?

网友A:
不亮,是光耦输出的。。。

网友B:
[attachment=132775] 无报警时与SG是通的,所以是亮的,二楼请面壁!主电路当RA吸合时,接触器才会得电,主电源才会供给伺服,无故障时RA必需得电,亮电!

网友A:
3楼觉得2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