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设备的输送带外壳带电怎么处理

楼主(2015-03-13):
设备输送带的外壳对地电压有90多伏,不能理解电压从何而来? 电路的每一条回路都是火线经过设备,最后回零线,没有任何一路跟外壳有接触,怎么设备附近的输送带外壳能有电呢? 怎么处理? 外壳接地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吧?

网友A:
查一下输送电机外壳是不是带电了。。

网友B:
估计是用了调速电机吧?
调速电机基本都是漏电的,最直接的办法是不用这种电机或者输送带可靠接地

网友C:
先检测下三相电压电流,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负载,设备和控制电柜是否有可靠地接地
独自漂泊

网友D:
一个感应电这么稀奇,接地线

网友E:
一条带,还是多条。有没有和别的设备有连接。最好一路一路断,

网友F:
电气设备的外壳必须可靠接地!用兆欧表检测一下电动机的绝缘,不应低于0.5兆欧。

网友G:
有可能是感应电啊, 皮带是否用变频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