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RD温度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5-03-13):
哪位有做过Q64RD温度模块的程序例子可否上传一个来我参考下,每一次用这个模块,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感激不尽。 读取到的温度数值需要进行浮点数转换吗?要不要除以系数?
相信自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感激不尽。 读取到的温度数值需要进行浮点数转换吗?要不要除以系数?
不要,直接读取就行。比如(16位读取数据为1234那温度就是123.4度,32位读取数据为123456那温度就是123.456度)。

楼主:
太感谢了。
请教朋友你用过QD75P的定位模块吗?有这方面的程序例子吗?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