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大家帮我看看FX3U是真的吗?

楼主(2015-03-13):
请大家帮我看看FX3U是真的吗?

网友A:
看图是真货
下载积分:+5(心情不错) 真诚感谢!

网友B:
看芯片LOGO 是真的
下载积分:+5(心情不错) 真诚感谢!

网友C:
对,看芯片Logo!大三菱的标志!
下载积分:+5(心情不错) 真诚感谢!

楼主:
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芯片上只要有三菱标志 就是真货!!

网友D:
应该是真的。

网友E:
我只能说外观是真的,毕竟中国的仿制技术名列全球首位,不好说啊。当然能有三菱的功能也行

网友C:
国内仿三菱PLC里面主芯片都不是三菱的!一般看到芯片上有三菱logo应该就是真的!具体是全新的还是别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F:
真
不少于5个字节

网友G:
不完全真,没有看清楚具体的继电器型号。

网友H:
有三菱标的芯片应该是真的。

网友I:
三菱的芯片都是自家的,加上图片上的做工判断应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