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触摸屏画面控制

楼主(2015-03-13):
威纶触摸屏可以通过PLC来控制画面吗?

网友A:
可以的,用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

网友B:
可以的,在“元件”选项,选择PLC控制,通过PLC赋值寄存器可以控制画面切换

网友C:
在EasyBuilder8000里,按以下菜单可以通过PLC控制画面 元件--PLC控制里面设置控制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