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7段数码表如何通过Y0 Y1 Y2 三个显示4个数字

楼主(2015-03-13):
求老师们详细解释下 如何只通过Y0 Y1 Y2三个输出点就可以让数码表显示 4位 数字
下面是数码表 SCK SDA1 SDA2 三个端子接的Y0 Y1 Y2
[upload=9] [upload=10] [upload=11] [upload=12]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个人感觉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请别见怪,我先说说我的意见!
问题一:Y0 Y1 Y2三个输出点是开关量输出,最多也就通过高速脉冲、调制脉宽输出(正对一般常见的PLC来说)。
问题二:SCK SDA1 SDA2 三个端子以字面看应该是通讯控制的端子才对,既485通讯接口。
综合以上这两问题,楼主所说的是没法对接,也不可能显示。除非你那Y0 Y1 Y2三个输出点是通讯接口。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挂了,所以不知道SCK SDA1 SDA2 具体是什么?
常规理解下:用三位输出利用8421码不能显示 4位 数字。看来只有用通讯的形式了。

楼主:
图片挂了 我又发了一个 有数码表图片 还有程序
求 老实帮忙分析下

网友C:
高手。没听懂

网友D:
PLC不是单片机,不要打算用单片机的角度去想PLC……IO响应速度不是同一等级……

网友E:
你到底是显示4个数字那,还是4位数字。用Y0\Y1\Y2共可代表8个状态,可用一个状态显示一个数(多少位没关系)

网友F:
用三个输出可以代表8个状态,你可以接数字电路,但是很麻烦,需要几个集成电路可以实现,3-8译码器,然后接数码管。
建议你用单片机,又便宜又方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80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