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E-MC系列PLC的通信表格里的站号断电变址求指点

楼主(2015-03-13):
大神们求指点:
永宏FBE-MC PLC坏掉了,又换了个。然后把程序存到新换的PLC里。打开程序查看通信表格里面的内容是2号站,然后下载到PLC正常用,断电后PLC里的通信表格里的内容变成的3号站的内容了。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保存住我想要的2号站的表格内容呀?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实在不行 。。你就找到寄存站号的寄存器 ,,,然后一送电就执行MOV K3 ,,,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朋友。在没找到真正的原因之前也只能先用这个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