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求 老师详细解释下 梯形图和数码表 是怎么只用Y0 Y1 Y2显示的
下面是数码表的图 SCK SAD1 SAD2 分别接Y0 Y1 Y2
[attachment=132791] [attachment=132792] [attachment=132793]
下面是梯形图
[attachment=132794] [attachment=132795] [attachment=132796] [attachment=132797] [attachment=132798] [attachment=132799]

楼主:
上个帖子没图 这个有图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表示不太懂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B:
单片机驱动数码管,plc与单片机通信
真诚感谢!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C:
左边那两个带晶振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我记得三菱PLC里面好像有几个指令是用于数码管显示的,还有编码指令,这类指令用的极少,具体的不太清楚,楼主可以查一下三菱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