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3):
如题目
第一步:系统设置里面加使用者密码
第二部:做一个画面,画面上面做一个数值输入,读取设置为LW-9220密码,然后再做一个功能键,切换到参数设置画面,功能键设置安全等级
第三步:在参数设置画面加一个位元件按钮,写入设置为LB-9050为使用者注销,属性设置为当窗口开启时ON
效果就是进入参数设置画面要输入密码。。。。。。

问题这个是不是太麻烦了,为什么不能直接在点击功能键时候输入密码,还是俺太笨蛋

网友A:
方法有很多的,慢慢学吧。

网友B:
如果不是很熟悉该软件的使用方法,目前只能这样做。因为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做!估计我们多是太笨了!!

网友C:
我也这么做额。。。。

网友D:
可以这样,,,,在进入那个按钮的时候弹出一个界面,,,用作密码界面,,可以自己做 (怎么好看怎么做)然后在PLC程序里做个比较寄存,例,用D1为密码输入 ,密码设定为D2,画面跳转寄存为D3,程序为D1=D2     PMOV K11 D3(自动跳到11号窗口),,,,,D1<>D2   PRST D1(密码不对时复位输入密码,当然也可自己再做错误提示),,,,然后在跳转窗口成功后用个继电M 来复位输入密码,,,,这样这每次进入都要输入密码了,,,,,,,方法还很多  只是举个例子, 利用此概念 可以设定大部分功能密码,,,上面说的是画面跳转的密码   可以把参数放在一个画面里,此时就用我说的方法,,如果你想每次点一下参数就要输入密码,,则可以在弹出键旁窗口那里弹出你做的界面,,然后在跳转到键旁窗口,,意思一样。。。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楼上所说的这个方法比前面那个有些精简很多!!

网友E:
4楼正解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F:
      设置一个 触摸屏寄存器作为画面切换的寄存器,在元件--PLC控制里面设置。设置一个输入框,输入密码保存在寄存器里,不一定要系统寄存器。设置一个按钮,按下时用宏对比密码,这样可以设置不同的密码进入不同的画面。对比密码其实很简单的,IF 输入密码 == 密码 ,给一个值切画面的寄存器就可以不同的密码进入不同画面,我只会这种简单的方法
下面是宏
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就是我在宏里设置一个弹出密码错误的画面,但总切换为是整个画面,不能在中间弹出,有哪位大师知道是怎么设置?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int password_input
unsigned int password_ok=12345678
unsigned int password_admin=87654321
unsigned int password_clean=00000000
short page_main=10
short page_system=13
GetData(password_input "Local HMI" lw,20,1)//输入框的寄存器
//GetData(password_ok "Local HMI" lw,9500,1)
if password_input == password_ok then
        SetData(page_system "Local HMI" rw_a,10,1)//plc控制的寄存器
        SetData(password_clean "Local HMI" lw,20,1)
    else if  password_input == password_admin then
        SetData(page_system "Local HMI" rw_a,10,1)
        SetData(password_clean "Local HMI" lw,20,1)
    else
        SetData(page_main "Local HMI" rw_a,10,1)
        SetData(password_clean "Local HMI" lw,2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在进入那个按钮的时候弹出一个界面,,,用作密码界面,,可以自己做 (怎么好看怎么做)然后在PLC程序里做个比较寄存,例,用D1为密码输入 ,密码设定为D2,画面跳转寄存为D3,程序为D1=D2     PMOV K11 D3(自动跳到11号窗口),,,,,D1<>D2   PRST D1(密码不对时复位输入密码,当然也可自己再做错误提示),,,,然后在跳转窗口成功后用个继电M 来复位输入密码,,,,这样这每次进入都要输入密码了,,,,,,,方法还很多  只是举个例子, 利用此概念 可以设定大部分功能密码,,,上面说的是画面跳转的密码   可以把参数放在一个画面里,此时就用我说的方法,,如果你想每次点一下参数就要输入密码,,则可以在弹出键旁窗口那里弹出你做的界面,,然后在跳转到键旁窗口,,意思一样。。。

    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我做的是动态密码,一般都是当前产量加个数值就是密码.并且这个数值只有我可以在触摸屏上更改的.

网友H:
    官网教程就是这样设的

网友I:
    4楼和7楼的做法都不错,4楼应该还是比较通用的做法,7楼的感觉用的人还是比较少点~

网友J(2015-04-25):
    用宏啊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