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V708CD 一开机报警

楼主(2015-03-13):
KKO V708CD 一开机报警 跟着就会出现英文 SYSTEM ERROR ;32 各位大神请多多指教 本人因工控都是自学的, 所以请专业大师们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重新下载屏的系统文件和工程。

楼主:
坛主!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但是在哪里可以下载啊?求发个连接,谢谢 屏的主程序我没有搞过,画面程序我搞过 谢谢指点

网友A:
安装好编辑软件,自带的。就类似于电脑的操作系统,你的工程类似于在电脑上运行的软件。

楼主:
谢谢版主; 我试过通过MJ1和电脑V-SFTV5 的系统更新 一连接上就嘀 嘀 的响 屏又黑了 然后和电脑又断开了 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在黑屏的时候都可以更新系统啊?

网友B:
System Error:32是系统严重股故障,需要返厂重刷系统程序,千万不要理解为自己能刷,没这设备的。

网友C:
6楼的兄弟说的没错,应该是屏的系统文件问题,要返回原厂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