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那个划算呢,

楼主(2015-03-14):
我想做个8轴的设备,,现在选PLC是个问题,,我是选两个64MT的PLC,就6个轴,,加2个1PG的划算,,,,,还是1个128mt的加5个1PG的划算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建议后者,两个PLC之间还相互通讯,不知道实时性能不能跟得上。

网友B:
欧姆龙CP1H 4轴1个 2个便宜。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欧姆龙CP1H ,可以带4轴,定位也简单!

网友D: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用信捷的,可以控制10轴

网友E:
用信捷的PLC最化算,一个就够了。

网友F:
1:信捷的可以控制10根轴,但本人没有用过 不知道怎么样。
2:选择三菱Q系列运动控制CPU 如:Q173HCPU 光纤通信 可以控制64根轴。但成本会增加很多
3:选择日本松下FPXH系列PLC ,主机可以控制6根轴,你的8根轴 那就再加两颗轴控模组。成本比你三菱的配置起码节省
6000块以上。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案子就是选择松下这样的配置的,刚开始也想用FX3U+1PG模组配置 但成本下不来。
不太建议用两个PLC去控制,程序麻烦,维修不方便,找问题也不太好找

网友G:
信捷 XCM-60T-E。这个型号有点特别,虽然是XCM系列,但是不支持运动控制指令。

网友H:
用FX3U也可以呀。

网友D:
楼主大概描述下动作要求吧!也许还有更好更省成本的 方法,我就曾经用一台FX1N控制过4个轴的。
那个划算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