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图软件问题,请大侠帮忙啊!

楼主(2015-03-14):
小弟安装了个Eplan p8 2.0制图软件画电气原理图的啊,但是打开后新建项目,选好模板,建立的时候,就提示输入的值无效,设置的项目目标目录不存在,后来我换了个2.1版本的,连模板都找不到 我该怎么办啊大神们~

网友A:
没装好吧,现在出2.4的呢,我现在用的2.3的,不好安装。模板在安模文件夹里找一下就可以。在设置里设置。

网友B:
只讨论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