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西门子TD200 求助!

楼主(2015-03-14):
现一台老机器出现TD200用上下键换页时,出时闪回主页,无法切换到其它页,更换TD200也不行,对S7-200的不是很懂,求指点,从哪里查原因??谢谢

网友A:
查一下PLC的程序中是否有问题。因为TD200是在程序中做的。

楼主:
谢谢 按ESC键要输入密码,也不知道密码,上下键是切换页面,还是按ESC选择页面,这个不是很懂?现在机械能正常开动,只是无法切换参数页面调参数!按上下键进入参数页面后,马上又退回到主页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用的撒触摸屏啊,把程序和画面传上来呗

网友C:
持续按ENTER键看看

楼主:
TD200跟S7 214 通讯正常,TD200里波特率19.2,本机地址为1,PLC地址为2 现在想读PLC程式死活通讯不上,(波特率调为19.2) PLC跟TD200能通讯,通讯线跟别的PLC也能通讯!问题在哪?

楼主:
已解决,S7-200通讯口烧了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