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用step7 microwin v4.0仿真的具体步骤

楼主(2015-03-14):
比如电机的启保停的具体步骤,最好有每一步的步骤截图,新手,谢谢

网友A:
1、Step7 Microwin软件不支持仿真,所以只能用第三方的仿真软件,即西班牙爱好者开发的软件,许多指令是不被支持的。
2、仿真过程十分简单:在Step7 Microwin中编写程序,然后选择导出,保存为扩展名为AWL的文件。
3、在西班牙的仿真软件中打开文件,选择保存的AWL的文件即可。
Good Luck~

楼主:
唉,以前在学校没好好学,现在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