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4):
厂里一台PowerFlex700变频器,0.75KW变频器驱动一台0.37KW的电机,运行到30HZ的时候总报故障,故障代码F12,硬件过流。检查电机对地绝缘500兆欧,相间绝缘500兆欧,三相绕组电阻19.5欧,电机一切正常,直接通入380V电源运转也正常,接在变频器上运行到30HZ的时候就报过流,实际电流才0.8A。把其他同型号的电机接到这个变频器上却正常运行。眼看就要生产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再次核对变频器参数,功率,频率,转速,电流限制,超速限制,都没问题。再次气动还是要报故障。最后检查了载波频率是4KHZ,调到2KHZ,试运行要报故障。调到10KHZ,试运行正常了。查看了其他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全都是4KHZ。原来这台变频器也是4KHZ运行的。

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什么参数都要与实际的使用情况相适应,具体要结合现场的。

网友B:
查一下电机的负载,电机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电机的负载,电机是否匹配.

电机是空转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找一个0.75KW的电机试一下就知道了。我遇到几个牌子的变频器必须和电机的功率匹配,否则就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D:
载波频率在该负载电机负载线路情况下漏电流偏大引起。改变任何一个就中。

网友E:
电动机电线绝缘测过没有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载波频率没有这么大的影响,感觉怪怪的。

网友G:
可能与电机的固有参数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与电机的固有参数有关系。

原来一直运行这的东西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引用楼主chenpingyg于2015-03-14 16:34发表的 变频器调试经验 :
厂里一台PowerFlex700变频器,0.75KW变频器驱动一台0.37KW的电机,运行到30HZ的时候总报故障,故障代码F12,硬件过流。检查电机对地绝缘500兆欧,相间绝缘500兆欧,三相绕组电阻19.5欧,电机一切正常,直接通入380V电源运转也正常,接在变频器上运行到30HZ的时候就报过流,实际电流才0.8A。把其他同型号的电机接到这个变频器上却正常运行。眼看就要生产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再次核对变频器参数,功率,频率,转速,电流限制,超速限制,都没问题。再次气动还是要报故障。最后检查了载波频率是4KHZ,调到2KHZ,试运行要报故障。调到10KHZ,试运行正常了。查看了其他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全都是4KHZ。原来这台变频器也是4KHZ运行的。

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電機特性劣化,損失過大 相間跟外殼絕緣不可能一樣  繞線電阻因
該也有問題 不可能這樣大(經驗談 ) 用直通電網 那電機三相電流多大有平均嗎?
電機會動不代表 特性是OK的
您一直強調沒問題前都是好的,那就是有問題才報警啦!PowerFlex700变频器品質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