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5-03-14):
威纶触摸屏软件EasyBuilder8000与 EasyBuilder Pro有什么不同,哪个版本更高级?如果用EasyBuilder Pro软件打开了,还能用EasyBuilder8000打开吗?
天道酬勤

网友A:
这好像是两个系列吧

网友B:
用于两个不同系列的触摸屏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Pro高级一些。Pro用于高端屏,Pro可以打开8000的程序,反过来8000不能打开Pro的
下载积分:+1(冲压自动化) 真诚感谢!

网友D(2015-04-29):
用于两个不同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E:
Pro是高端机,比较新的机型可以使用。EB8000则适用于低端屏。 我今天刚好也遇到这问题,用Pro软件 上传 版本低的屏 一直上传不了。

楼主(2015-06-23):
多谢已经解决!
天道酬勤

网友F:
威纶触摸屏软件EasyBuilder8000 編程后,如何在电脑上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