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变频器 SE-043-1.5K-D 请教

楼主(2015-03-14):
想设置电机正反转的参数,都搞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行,请教各位大神应该设置哪些?如果是电位器控制呢?多段速设置呢?比起台达好像难多了!
附上说明书!

网友A:
到士林官网下载使用手册,最基本功能应该难不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