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E740 通信问题

楼主(2015-03-15):
我在E740变频上设置119-1(通信停止位长)数据长8位,停止长2位
PLC D8120设定为H8F(10001111)速率9600,停止长2位,偶效验,数据长8位………plc不能与变频通信
PLC D8120设定为H87(10000111)速率9600,停止长1位,偶效验,数据长8位………plc才能与变频通信
请大家看一下,,为何
用485通信

网友A:
楼主遇到的情况真有意思,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并且手册上往往强烈推荐把变频的参数PR119改为10(数据长7,停止位1)
难道是因为PLC只能这样设置么。

网友B:
用modbus可以任意设置,如果用232bd最好设置7位数据,偶校验,1位停止,9600波特率

网友C:
好像Q系列三菱PLC和变频器有专门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