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5):
最近遇到一台三菱E系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  EBE,无法复位,是怎么回事呢,已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找了半天就没发现是哪个元件的问题。求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指点下。

网友A:
换板较容易,修板没有功底只会越修越坏,驱动搞不好会爆模块的。

楼主:
所以才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楼主xl4298于2015-03-15 09:07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报EBE :
最近遇到一台三菱E系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警  EBE,无法复位,是怎么回事呢,已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找了半天就没发现是哪个元件的问题。求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指点下。

E 500還是E700哩
請您都先要確定IGBT或IPM模塊沒壞 E500在驅動那回授貼片損壞 E700模塊內部損壞為大宗  因信號直接進大的晶片貼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