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5):
富士和白光触摸屏怎样使用UG00S-CWV4打开V-SFTV5的后缀v8文件,想把v8的文件移植到ug系类上去,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用V-sf.tV5打开后,转换后另存为你需要的类型就行了。

网友B:
1、UG00C-CWV4是富士UG系列的编程软件,是Hakko为富士开发的,对应于Hakko的V - S F T V3版本的软件。
2、V8的文件不支持向UG的屏进行转换。所以你需要重新编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