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西门子按键屏MP277 10 key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5-03-15):
按键屏的画面切换之后,虚线停在不同的按钮位置,如何设置自己想要的位置.

网友A:
在PLC程序里面做,操作PLC的内存地址。

网友B:
双击 属性里有设置。 焦点颜色 设为背景颜色 虚线就消失了。也可以通过焦点宽度来改变虚线的位置。至于改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好像不可以。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