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国产仿三菱FX1N工控板数据写不进,求解

楼主(2015-03-15):
本人在网上买了一块仿三菱的工控板,里面的程序可以下载到电脑里,清除工控板内存后把自己写的X001常开,输出Y001线圈却写不进去,显示超过设置容量,在工控板里下载的程序写进去很正常(89步),求高人解答,是板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估计你的程序有问题吧,我用了几十块了没遇到你说的问题,通信问题倒是碰到过

网友B:
写入的时候设置下步数,程序有多少步就设多少步

网友C:
应该先设置程序步数吧

网友D:
网上仿三菱的好多种版本,水平参差不齐

网友E:
用三菱原来的老版FX编程软件试试。

楼主:
在哪里设置步数,本人刚学新手,谢谢

网友F:
太不稳定,只能做小东西。

网友G:
那么,谁来具体点评下各个版本呢

网友H:
下载的HEX文件与工控板上的CPU不符

网友I:
还是支持正板吧!如觉得大品牌的贵,可以国产品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