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台达ES PLC带伺服程序问题

楼主(2015-03-16):
我使用的是台达ES系列晶体管型PLC,带一个台达伺服,程序如下:有两端步进程序,S3部分控制伺服的正转到位后,S1步进部分的条件满足,伺服电机开始反转,因为距离较长,电机运转的时间较长,出现M1029点有时候接通,有时候不接通的情况,请高手帮忙看看? [attachment=132899]

网友A:
M1029放在脉冲输出指令下面的第一行

楼主:
那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不会,除非你脉冲指令里面的数据变了,这个信号要及时使用,最好别等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有什么区别吗?
M1029这类信号大多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等你上面的程序走到M1029这一步,都过几个扫描周期了?这些东西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