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CP1H时钟功能

楼主(2015-03-16):
用欧姆龙的PLC控制一个电机每天7:00——8:00,9:0:0------10:00之间运行,请问梯形图如何设置?谢谢大神们!

网友A:
看一下plc的时钟功能,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B:
是这样吗?

网友C:
试试这个吧。

网友A:
PLC时间可能有点偏差,但是好像有修正功能,否则你会发现时间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