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无法通信

楼主(2015-03-16):
CP1H正常使用,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突然断了,之后无论怎么都连接不起。有哪位是遇到过这样问题的,麻烦说下是哪个芯片坏了。已排除其它的问题了。

网友A:
上电时看下plc有没有报警,有报警再查看相应的报警说明,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B:
USB串口松动也可能会造成此故障,拨掉重新连接就行,或者换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