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6):
RT,或者CIF11,求大侠解答,现在手头上没有CIF01,只有CIF11,用CIF11没有成功

网友A:
CIF01 可以 cif11 没有试,  下载线早的时候我发过!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16.html

网友B:
选cif11就行     选SYSMAC WAY   设定驱动里面的格式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默认就行 PLC程序里面的设置注意一下下载的时候可以先别下载设置   可以继续追问
  • 下载积分:+5(andy_gao) 谢谢帮助,具体怎么设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cif11就行     选SYSMAC WAY   设定驱动里面的格式  第一次连接的时候默认就行 PLC程序里面的设置注意一下下载的时候可以先别下载设置   可以继续追问

    具体应该怎么接线,和设置呢,请详细解答一下,谢谢,我现在有CIF11和232转485/422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接线,和设置呢,请详细解答一下,谢谢,我现在有CIF11和232转485/422转换器

    接485+和485-还有GND 详细说明可以查看手册                    cif11好像是薄码1和4  PLC上不用拨开始的时候设置就选默认就行

网友C(2015-11-24):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D:
    肯定OK的,没有问题,只是要用USB-232-48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