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果伺服频繁的通断主电源会有什么损害么
呆

楼主(2015-03-16):
请教下如果伺服频繁的通断主电源会有什么损害么?伺服用的是三菱J2系列功率400W,因伺服本身无STO接口需要伺服每次触碰光栅伺服主电源需要断电,光栅会频繁触发会导致伺服主电频繁上电,请教下大神这个怎么处理
崇拜高手

网友A:
控制电机使能吧,频繁上电肯定对寿命有影响的,再说一般伺服上电后都要等待个几秒的
使能人家不给我们断,我们选的伺服没有STO接口。就等要触碰安全器件断电

网友B:
找本使用手册上面就有详细的说明!!
没有找到详细说明啊

网友C:
伺服失电后短时间再上电,容易引起报警。亲身经历。
报警内容忘记了,大概是失电后伺服内部有个放电的过程,未放电完毕又上电会对电路板产生冲击。
应该如1楼所述:控制模块使能。
请教下如果伺服频繁的通断主电源会有什么损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