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跳出com2 站号0 通信错误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16):
谁能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谢谢 用的是台达dop-b07411

网友A:
通信问题

楼主:
需要怎么设置啊 通讯线是422的 连接的是三菱的PLC

网友B:
台达触摸屏的通讯接口与PLC的通讯线号是否与说明书中的线号一致

楼主:
怎么说呢 好像plc是422的的那个接口 方便么 加下扣扣吧 811690478

楼主:
还有那个通信设置是怎么搞的 我不知道到底对不

楼主:
这是我用的线的焊接图 是422的通信线 端口屏上COM3是虚拟口 软件上com2上没有422的 这个怎么设置 忘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