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e-60cdr-a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今天碰到个plc,用电脑通讯不上,和设备原来带的文本却能通讯怎么回事

网友A:
1:通讯参数设置不对应,
2:通讯线不正确

网友B:
更具你的描述,这个原因一般是由你的电脑或数据线问题造成的,首先得检查你的电脑是否按装了驱动(如果你的数据线是USB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如果已安装了对应的驱动,设置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到另一台电脑上再试试。其二检查你的数据线(或者是编程线)是否符合欧姆龙设备的通讯要求,同其他同类的设备是否通讯正常。如果排除了这些原因后再检查PLC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