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丝加热功率调节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2015-03-17):
各位朋友, 电阻丝加热有没有什么控制功率的器件, 像模拟量控制,温度与设定相差大时,通过模拟量控制器件全功率加热,温度接近设定温度时, 模拟量自动调节输出功率。 有没这种器件 ,给个型号? 谢谢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A:
我有一个SCR 功率调整器。可以实现相当于0-10V控制0-380V的电压调整,因为电阻数值固定,所以也就是电流调整。北京灵通,台湾阳明等很多,我的是台湾阳明的。
兄弟阳明的?? 我们公司好多阳明机台

网友B:
温控仪+固态继电器即可,如需精密控制,可用带PID调节功能的温控仪

网友C:
很多啊,可调固态继电器,调工模块,都可以,再加温控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温控仪+固态继电器即可,如需精密控制,可用带PID调节功能的温控仪

网友E:
这个不是很赖用,容易损坏

网友F:
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设定pid调节。,

电阻丝加热功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