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电机带动一个大圆盘转动,运动模式开始设定的是位置模式,想知道位置模式和扭矩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转矩控制模式,就是让伺服电机按给定的转矩进行旋转就是保持电机电流环的输出恒定。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大于或等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保持在设定转矩不变,电机会跟随负载来运动。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小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会一直加速直到超出电机或驱动的最大允许转速后报警停在。

速度模式下就是电机速度设定和电机上所带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形成闭环控制。以伺服电机实际速度和和设定速度一致。 速度环的控制输出就是转矩模式的下的电流环的力矩给定。
位置控制模式是上位机给到电机的设定位置和电机本身的编码器位置反馈信号或者设备本身的直接位置测量反馈进行比较形成位置环,以保证伺服电机运动到设定的位置。位置环的输出给到速度环作为速度环的设定。
所以说,转矩控制模式是利用了伺服电机控制最基层的电流控制环
速度控制环是建立在电流环之上的,
位置控制环又是建立在速度环之上的还有底层的电流环。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矩控制模式,就是让伺服电机按给定的转矩进行旋转就是保持电机电流环的输出恒定。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大于或等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保持在设定转矩不变,电机会跟随负载来运动。
如果外部负载转矩小于电机设定的输出转矩则电机会一直加速直到超出电机或驱动的最大允许转速后报警停在。

速度模式下就是电机速度设定和电机上所带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形成闭环控制。以伺服电机实际速度和和设定速度一致。 速度环的控制输出就是转矩模式的下的电流环的力矩给定。

典型的位置模式和扭矩模式应用的例子有吗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控制圆盘一直转还是?如果是控制圆盘转动角度,肯定用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控制圆盘一直转还是?如果是控制圆盘转动角度,肯定用位置模式。

圆盘转一定角度,停,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