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变频器怎么改成一拖一!

楼主(2015-03-17):
程序控制是一台变频有正反转,有高中低速常开报警。变频器输出电,是接在三个接触器上段, 程序控制某个中继线圈, 吸和解除接触器动作,
想在加一个变频器,怎么切换控制变频器的,PLC模块没有输出点接线,能不能在变频器改参数,或者加一个继电器控制启动变频,三菱变频器怎么加启动

网友A:
没有plc输出,只能改为手动控制了

网友B:
把交流接触器去掉。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Y(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C:
用手动转换按钮,控制两个接触器,接触器切换两个变频器的输出,再接三个接触器的上端即可。

网友D:
可不通过plc手动来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