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调速和PID控制能否用一台变频器

楼主(2015-03-17):
请教各位大师
一方面外接端子来控制一台电机调速,另一方面通过PID控制另一台风机的开关
就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和一台风机,
电机是外接端子来控制调速,风机是用压差传感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两个功能要同时进行,用一台变频器能否实现

网友A:
功能描述的不是能明确。意思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不是很懂

网友B:
一个变频器还是两个?没看懂....

网友C: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无从回答

网友D:
肯定不行啊,变频器运行时的输出状态只有一种,怎么能用两种方式控制两台电机?
在路上。。。QQ:1186037532

网友E:
如果风机是你说的那台电机带动的话,估计能实现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这涉及到叠加信号和运算处理。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就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同时又控制一台风机,控制电机(当调速器用),控制风机(模拟量),用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不能实现哦。可以考虑申请再请购一台啊,要省成本也不是这么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