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如何用中断编伺服电机来回摆动的程序?

楼主(2015-03-17):
1、伺服电机在90度范围内来回摆动10次,然后旋转180°,再来回摆动10次;
2、因为每次摆动到位后要立即返回,不能等待,需要用中断;
感觉比较难,请大师们,提示一下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中断?

楼主:
摆动到位后立即返回,不能有扫描周期的等待。

网友A:
什么机器啊,需要这么高的响应速度?扫描周期也就那么几毫秒而已。这个时间恐怕远远小于你的伺服电机从正转到刹车停止然后反转的时间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帖。
让伺服电机在两个位置之间来回摆动的程序怎么写?
我写的程序只摆动一个来回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