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间怎么设定和显示?

楼主(2015-03-17):
在三菱触摸屏上计划时间和剩余时间怎么设定和显示

网友A:
这个要写程序来实现的,可以在触摸屏里面用宏指令实现,也可以在PLC里面写程序实现;主要看你需求

网友B:
PLC写程序时用实时钟指令,在触摸屏中对时钟指令储存器进行读取。

网友C:
在触摸屏中对时钟指令储存器进行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