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能否进行绝对位置指令的编程

楼主(2015-03-17):
我现在使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伺服,程序里边是用的相对位置定位指令,我想使用绝对位置定位指令。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而且市面上绝大多数伺服都是增量编码器。增量编码器伺服绝对定位要先回原点

楼主:
我是FX3u两轴控制的y0和y1为什么我在监控D8359当前位置监控是发现其反向的时候怎么不减少还是在增加,我已经在正向开始的时候对D8350用原点信号进行清零了。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B:
增量编码器伺服绝对定位要先回原点

网友C:
用绝对定位指令与否与编码器的类别没有关系呢,现在市面上的伺服多数都是增量式的伺服,加装配套的电池后,就可以断电保持当前的位置,变成绝对式编码器伺服。

网友D:
可以把位置值写入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来保存位置值。不过你担忧的没有必要,指令使用不管这个

楼主:
在设备开始运行的时候我已经使用DZRN指令回过原点,我以前指令用是的相对定位,现在我想改编成绝对定位,但是我在线监测当前位置寄存器D8359的时候发现在正方向是增加计数的但是在反方向怎么还是加计数啊?我搞不明白,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C:
D8359是Y1的减速时间寄存器哦,Y0(D8341,D8340),Y1(D8351,D8350),监视括号里的寄存器。

楼主:
举个例子;DDRVI D200 K2000 Y0 Y4 中D200始终为正值,在执行指令之前执行SET Y4,然后开始执行指令,那么此时当前值寄存器D8340数值一直在增加。
那么其中D200位正值,在指令执行前执行RST Y4,然后开始执行指令,那么请教各位
指令能这样执行吗?
此时D8340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小呢?

网友E:
八楼的,不能这样用吧。y4输出与否是由d200值确定的;在同一个主程序或者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中,不能例外单独置位复位y4再执行相应脉冲指令,只能是先对d200赋值后,再启动脉冲指令

楼主:
但是我程序中这样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搞不明白为什么d8340计数的增减是由谁来决定的
我RST y4后执行指令后是反方向运行的?
请指教9楼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