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FVR2.2E11S-4JE富士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是什么情况 外部控正反转启动 自动运行高速 手动低速运行 本来可以运行,从新接线不行了,有时输出电压37V  是为什么问题大神
1是不是要设定别的参数

2要是初始化变成出厂状态调什么参数

网友A:
独自漂泊

网友B:
引用楼主tongtong于2015-03-17 20:53发表的 FVR2.2E11S-4JE富士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是什么情况 :
FVR2.2E11S-4JE富士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是什么情况 外部控正反转启动 自动运行高速 手动低速运行 本来可以运行,从新接线不行了,有时输出电压37V  是为什么问题大神
1是不是要设定别的参数

接線錯誤,變頻器損壞

2要是初始化变成出厂状态调什么参数

H-03 設定1